939主板有亮机代码7F,不亮

楼主(2009-12-19):
939七彩虹C。NF45-DS,亮机代码一路小跑到7F,就是不亮,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
换了N多显卡,还是不显

网友:
显卡槽也清理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显卡供电对不对哦

网友:
7F,开机的码全跑完了,显卡工作的所有条件,你都查完了么?

网友:
是在没思路加焊下桥可能有意外收获

网友:
焊北桥,北桥虚汗

网友:
代码是从C1直接跑道7F还是45或50C1循环N次跑到7F,如是后者,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桥空焊,或PCB板断裂,如是前者可以 考虑 显卡槽 和供电问题 最后考虑BIOS

网友:
北桥供电、时钟都OK的情况下先刷BIOS,不行换桥

网友:
939的主板 桥容易虚焊 建议 做桥

网友:
开机的时候拿手重一点压住北桥 看亮吗  如果还是不亮  是PCI-E的话在量下64根到北桥的信号线阻值

网友:
NF单桥的板子。,10个9个半拖去焊桥!

网友:
焊桥就可以了

网友:
单一桥很容易虚焊

网友:
谢谢大家,等明天参考大家的意见

网友:
这种主板.只在PCI-E供电正常.显卡也是好的话..加焊北桥一般都能好..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就好了。不行就要换桥。
建议打值一下PCIE总线

网友:
是不是每次都跑过内存啊?如果不是供电虚焊了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也只能加焊北桥了  最好摘了 重做  有可能是北桥的焊点掉了

网友:
旱桥不行的话就把PCI-E槽给换了吧,

网友:
供电等都测量好了吗~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客户换桥,不愿意多出钱,不修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