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保存方面小问题

楼主(2009-12-19):
请问下大家,如果在一块主板上插主一块好的AGP,一块坏的PCI-E显卡,在DOS 下想保存或刷写BIOS程序时,怎么知道哪块是AGP,哪块是PCI-E的显卡参数?
还有就是我想问下大家是不是也是用,NVFLASH和一个FLASHROM软件

网友:
一块PCI卡加一块PCIE卡好D以免刷错,用集成加PCIE卡也可以~~

网友:
如果  显示卡的  芯片组都是同一厂家的话 上面会有提示 0和1  具体看你使用芯片组型号
而且同一芯片组 的显卡  在刷新和备份的同时  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因此 采用显卡代刷时 一般形式为:a 带n . n带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