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s 512m的问题

楼主(2009-12-19):
一块华硕的7600gs 512m DDR2的,卡够怪的了,看看就知道,诊断卡跑23.。 跑过了25又停回23   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正常,PCI卡进能认出型号,维修思路如何?

看清楚:核心在显卡背面的!!!!有没有人有这块显卡的BIOS啊!!??

Asus EN7600GS TOP Silent 512MB.rar

网友:
更新:客户说BIOS刷过后不亮的~~~于是找个华硕7600gs 512的bios刷进去,跑码跑过,但不亮~~~求这个BIOS

网友:
如果说是客户刷BIOS后不亮,之前是正常的话,那BIOS的问题比较大,你还要尝试再找好的BIOS刷.如果客户刷BIOS之前就不亮,那在量过核心和显存供电后,可以尝试加焊核心,76GS的卡,核心空焊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这卡风扇也太小了~~

BTW:这背面带核心的显卡还真是头一次见到~~~

网友:
这款显卡独特之处,在于核心位于pcb反面,
这是华硕独家的SilentCool散热技术,,与主动散热的相结合,其实这项技术  是某个小司的创意,但没有注册专利,而被华硕抢先一步注册,成为其独家技术。有点类似与当年的  hasee 老董 吴勇军 的“小影霸”品牌
与双敏、磐英(现今的磐正)科技,不知大家
还记得 双敏 小妖  这个品牌不,我手里还有一张这种卡子,做工堪称一绝,也很据艺术性,可如今这种下老本的显卡不多了,就是因为 对抗当时自己的“小影霸”  品牌被 吴抢注商标成为自己的商标,而下的血本,不然的话 今天有没有双敏 都是问号了

网友:
该卡本性看似怪异
但整体挪移到背面
刷入其他 73gt  的  ddr2  bios 应该不成问题

你试下看看

有结果记得回帖

网友:
已经找到那个BIOS了~~但是,编程器刷进去,上机还是跑码跑过,但无显示~~灯也不亮

网友:
明天试试7300GT的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