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09-12-19):
正在修IBM的T40,无待机电压,1631的22脚有电压,23脚无电压,无5V和3V。求助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都没过,看看TB芯片有没有工作

网友:
保护没过22脚能有电吗????查D12这一路吧,这机器坛里有好多这种贴,你多找找看看会有收获的

网友:
5V基准电压有吗,把22脚前面的100K换掉。

网友:
注意TB62501的52P是不是高电平,55P是不是低电平,如不是查55P相连的RT1/2/3/4是不是开路了。还有CPU座背面的温控IC

网友:
TB工作没,没有的话那就H8可能性大,再者就南桥了。

网友:
查查TB有没有工作,在查D12这路,以及温控

网友:
没待机,保护隔离应该都没过吧?查待机电路吧

网友:
先查查62501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501及PH4 工作条件?

网友:
H8的可能性比较大呢

网友:
先查一下tb62501把待机修出来

网友:
测pmh4  43脚有无高电平,pmh4的7脚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查tb62501),73脚是否有高电平开启信号。正常,43脚无输出,补下焊,再不行,换pmh4

网友:
MAX1631的上电过程产生+3.3V    +5V   +12V
要1631工作必需具备2个条件,
1。供电电压VINT16供给  MAX1631的22脚。
2。控制电压有2个
1。由PMH4控制的VCC5M-ON控制MAX1631的7脚28脚
2。反馈的温度保护控制信号控制MAX1631的23脚,它由CPU及温度控制芯片时时监控,任何一个有反常就会关MAX1631,从而达到自我保护的功效。
有以上的工作条件后,其它零件没问题的话,那3个电压就产生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先看看PMH4  43角 在看看7角,以及温控芯片和CPU供电芯片

网友:
先要查下TB

网友:
看资料 看懂了流程  就 知道了 ,虽然我 也在学习,,

网友:
还是先看把23脚的电压先修出来。后面才会有3V和5V的电压出来

网友:
测测62501 背后的电阻是多少欧   10欧是正常的   大于的话就坏了  先换上试试 我有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