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17液晶不定时花屏

楼主(2009-12-19):
美格17液晶不定时花屏,有时开机很正常,使用一个小时后显示不正常有竖线和字模糊型号是EV-727,电源和高压是一体板

网友:
求此显示器电路图,谢谢

网友:
应该是解码芯片或屏线接口虚焊及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以前我有遇到过,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把屏线刮干净,屏上的屏线插口用一字螺丝刀开口压紧点再查上去肯定好!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供电5V滤波电容换下看

网友:
屏线是不是接触不好啊。。。处理下试试

网友:
保证屏线接触要好,如果还是花屏,,,,那可能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