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换管座之后这样的现象

楼主(2009-12-19):
这个显示器拿来的时候由于环境太潮湿显示太模糊,换过管座之后出现这样的现象,大伙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这个显示器修好了,在我无望的时候客户来拿机器说不修了准备还液晶呢,叫我把那些装好拿回去,我就把该装的装上,最后把那些屏蔽罩装上试一下机器竟然好了,就这样简单。客户说那就先不换了。唉害我忙乎了半天,原来是这样的简单的问题。不过以后大家也注意了。

网友:
视放板上有什么元件给你弄虚焊了吧?肯定是视放板的问题。

网友:
一开始我也觉得哪里正的不对,我把释放板上都东西都加焊了还是这样   啊 !

网友:
我把尾板上的东西都加焊过了还是那样啊!!!!还有谁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换的管座不对吧,把原来的那个再换回去看看,或是视放的滤波电容失效了。

网友:
查一下场电路啊,是不是场芯片有问题?

网友:
图片怎么都是倒着的吗,,,,
是不是管座质量不好,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显像管的座基受潮了,拔下不用

网友:
管座的引脚不一样,有的孔里面是没有金属孔的。

网友:
管座不一样!我遇到过

网友:
典型的视放电路问题啊,小信号处理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还是检查预视放那部分看有没有连锡的

网友:
应该是管座型号不对,重新换个。

网友:
把那个旧管座的地线脚拔掉换上试一下,如果正常了就是管座不对。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哪里被你弄短路了,或是助焊济没洗干净

网友:
视放电路肯定有虚焊的地方 ~~~遇到过~

网友:
再换回去试一下还会不会这样.

网友:
尾板上有搭锡,好好检查一下,不要光查焊接面,元件面也要检查。

网友:
肯定是视放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