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71的维修

楼主(2009-12-19):
朋友拿了一台联想昭阳V71的机子过来说开机后掉电。但是我接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9,高了点。不能开机,心想着有地方短路了。拆机,通电,故障一样。仔细目测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量待机电压没有,于是就在输入方面开始查吧。这时在电源输入这一部分,听到嗡嗡的响声。按照习惯,通常电容滤波不良会出现这样的响声,把这一带的管子,电感补焊了一下,再量了一遍没发现问题。继续,仔细从电源输入处开始看,突然发现一个MOS管上面击穿了一个小小的点,一量,坏了,把它拆下来,量了一下输入输出脚没短路。找了个一样的管子,P管,换了上去。通电,电流0.05,正常。开机,显示了!故障修复!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烧鸡大法吧?总要烧出点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