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09-12-19):
清华同方显示器719BF,检测后发现桥堆,3 843, 6N70A,D005,R013(1K电阻)都坏了,换了之后还是不行,不过3843的8脚有5V电压,遇到过的说下哪坏了!

网友:
你显示器好像是别人修过了吧? 应该是3842一般,电源开关管是7N60,开关管G极对地0.22的电阻也坏了。还有六角接S极的电阻也应该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