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96FPf显示器点不亮故障

楼主(2009-12-19):
一台戴尔E196FPf显示器,电源正常,驱动供电、高压板供电正常,开关板检查正常,晶振有工作电压,故障表现为电源灯不亮,按开关键无效,黑屏。现在修理进入困难状态,特向老师们求援,请指教如何确定故障部位,或者指教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
更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原装驱动板好像是mcu里面的程序不对了,上次就没找到程序,只能换板了

网友:
我换2025的通用驱动板已经点亮了显示器,就是画面上有干扰,不知道怎样排除干扰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
看看屏线,高压等各地方有没有接好哦

网友:
这个机子很少坏驱动板的,你只要把按键全换了就会好的。这机子我修了N多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找个MCU刷一下试试

网友:
换个MCU,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这机器 以你的判断只能是驱动板了,后来你代换也说明了是驱动板的故障,如果板上的电压都正常,那可以刷程序试一下

网友:
液晶显示器编程器如:LCD-ISP-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