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45EPI集成显卡 跑C7 鸣叫八声

楼主(2009-12-19):
D845EPI/GVSR 跑码D1 D3 D4 D5 D6----- C7鸣叫三八声 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 停止跑码 无显示 怎么回事啊
集成显卡, 内存更换两根,确定都好的
BIOS已经刷过论坛的 集成显卡版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指教
显卡

网友:
内存
1脚1.27 7脚 2.5 91.92脚3.3
上拉电阻 1.25

网友:
换IO试试啊。

网友:
查下184脚即SPD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是鼠标数据时钟脚 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