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L-MX通电几分钟后断电

楼主(2009-12-19):
手头有一块华硕P5GL-MX主板,通电几分钟后就断电,开始怀疑操作系统问题,后去掉硬盘,还是一样。去掉内存,也一样,连电源都试换过,全部都一样。开机电路也检查过,并没发现异常,该换的元件都换过不少了,就是解决不了这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什么叫做该换的呢。。。查过些什么呢。。。

网友:
上诊断卡测一下啊,ASUS不过内存就掉电的

网友:
用手摸一下管子.芯片啊.有没有过热.量一下电压.看有没有过高.或太低.慢慢查.这属于不稳定吧..

网友:
断电后能再触发吗?
可能为 CPU过热 ,也可能为 CPU的供电不正常导致保护。
还可能其他的电压高了

网友:
有可能是CPU周围供电问题吧

网友:
可以加焊下IO试试,之前遇到过一块一过显卡就断电的,不插显卡就不断电,最后是IO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