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adp3205 ibmt40

楼主(2009-12-19):
cpu供电没有,其它各部分供电正常

1845工作正常,现在的问题是,把adp3205摘掉,1845的7脚就会有pg信号高电平。
如果把adp3205换上,这里的adp3205百分之百是好的,因为是从一个好用的板上摘下来的。
而且还把这个板上的adp3205换到了另一个上面,那个板子工作正常,也就是说换了个adp3205,
cpu供电还是没有。这里的问题是这个pg信号,为什么焊上adp3205后电压会被拉低,现在的电压是:0.14v
是什么原因能导致这个问题的出现

网友:
CPY座子,北桥问题吧

网友:
北桥 搞了他  一定OK

网友:
硬启动过程是归南桥管的,现在供电还不全,还没到软启动呢,哪到北桥。
现在是供电的问题~~,汗

网友:
你的意思是能触发,但CPU无供电?查3205的一些关键控制脚,再追线路吧。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差一个7脚的PG信号,如果不接3205,1845的7脚是高电平信号,不过接上3205从1845的7脚来的高电平信号到3205的14脚却变成了0.17v变成了低电平了,不知道为什么这块会被拉低

网友:
怎么没有专家站现来解答一下,好想知道怎么处理的,

网友:
1845应该是分组供电吧?
而且,你这个问题,应该是硬启动前期就不能完成,看看CPU供电的旁路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pc225 还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