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73FPb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09-12-19):
今天接手一台戴尔E173FPb显示器不开机,电源指示灯闪亮,电源无短路现象,电容无损坏,其他也没查到损坏件,请指点一下,给上传一份图纸,谢谢!!!

网友:
明基代工的,灯闪可以看看C5707有么有问题。

网友:
断开高压板,看看

网友:
高压驱动坏了一对C5707,断开后灯就不闪了,坏了一半,单接另一半是否不亮呢?高压变压器如何判断好坏,请指教,谢谢!!!

网友:
C5707看看,应该是坏了,还就是看看通往高压板的保险丝。

网友:
这机器好像说是BENQ代工的吧,,,是用的5707

网友:
接一半肯定不亮,换C5707,淘宝价0。4/个

网友:
感谢大家关注,已经修好了,找到两只C5707换上,开机OK!!!

网友:
我也修到一样的,,,换了C5707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