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手市场上买了个风枪,想拿来做上加热

楼主(2009-12-19):
我在二手市场上买了个风枪,想改造后作上加热用.从里面另引出风机的电源线,用LM317来调风机的电源电压达到调节风量.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引出风机的电源线,来调风机的电源电压达到调节风量,不过意义不大。

网友:
风太大,易过热吹掉件

网友:
百德?多少米入的。。。。。。。

网友:
一般普通1500W的热风枪淘宝最便宜也就4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可以调风机的转速来调节风量的

网友:
用电吹风做个就可以拉。。。。。

网友:
电吹风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风吹也可以
你真是大哥啊,

网友:
电吹风行与不行也要说个所以然出来,不要光说行或者不行!!!
行,为什么?
不行,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吹风不太好,他不是旋风,温度不匀,这和发热芯的排列,和出风口有关

网友:
没试过就不能乱说哦,会误导的

网友:
今天不小心没把风机打开,电热丝加热冒烟了........还好没把风机的塑料壳搞坏

网友(2010-01-18):
5# :)

40元?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