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不过内存,跑38

楼主(2009-12-19):
X31,客户拿过来是花屏的,有时候会不过内存,跑38,我量到内存槽的数据线,全部都正常,槽也加焊过了,两个槽子一样的效果,内存也换过,很多时候,是跑过一次之后第二次跑就档38,后来无赖,换个北桥,情况依旧,各位大侠请指点一二

网友:
看看电压是不是有杂波,电压值对否,还有SMB_DATA_3B和SMB_CLK_3B正常没啊,,显卡有时也当这个38的,上次我修过一台档17 28的,什么都搞过了,最后只能换板!

网友:
你刷一下BIOS,或者换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呵呵  解决没啊

网友:
我告诉你吗  是北桥到内存的信号脚有问题  搞好了就行了  我以前修个X30就是老不过内存的 到最后才知道信号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吧   要不就是显卡了  或者看下内存的时钟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