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值好的945GC,没有合适工具真麻烦!

楼主(2009-12-19):
没有合适钢网,唯有一个一个慢慢推!共花了两个小时才植好!
说说过程:
推珠就不说了,有耐心就行,很多人担心没有钢网吹珠会连珠,其实不怕的,主要是方法!
一定要用专用BGA焊膏,焊膏用量尽量控制到最小(参考下图),风枪风量调到最小,温度270(我是用8205),距离5CM吹1分钟,再仔细观察焊珠有没有连在一起,连的话就用东西分开,如果没有连就接着吹,再观察……!如果没有连就降低高度到2CM均匀旋转,如无意外1分钟左右焊珠已经融化并牢固连在芯片上了!这时可以停止吹了,等芯片冷却一下再涂上焊膏,再吹,吹到能看到焊珠自动回位后收工!

网友:
楼主的手工技术很高.差不多跟钢网一样整齐!

网友:
只要能植好,珠子归位,用什么植都一样。
当然有钢网会快很多。
楼主功夫不错~

网友:
见到高手功夫了!佩服佩服!!!

网友:
915的桥都用手值过。

网友:
这个真是没得说,厉害啊,我不用钢网搞不定, 915PL 和这个感觉差不多,我手工弄上去,但是一吹就胡在一起了, 硬生生的赶紧订一片专用网回来才搞定。

网友:
手工植株太简单了。我们天天干

网友:
厉害,纯手工太累了吧

网友:
很佩服你的耐心,945GC的网应该早上市了的

网友:
有钢网不用  这不是浪费时间么
这个技术练了有啥用呢
该偷懒就偷懒

网友:
挺佩服楼主的耐心。不过最好还是订一个钢网

网友:
值球是个考验脾气的活

网友:
用钢网15分钟就搞定了,太浪费时间了吧

网友:
纯手工的啊 厉害啊 看来要达到这种程度 要练很久很久了

网友:
还是钢网比较方便啊~  高科技的产物啊~   手工植株真的挺考验人的耐心的 ~搞维修需要的就是耐心~  真佩服 ~

网友:
见到高手功夫了!佩服佩服!

网友:
很好很直接  ,  没的钢网的必备 技能 今天刚 点了的,没搞好 明天继续 ,,!  谢谢楼主 经验了。

网友:
确实手工植株要有些技巧和耐性·
但是真正做一遍·你会感觉也不会很难、
关键是要有耐性 耐性 耐性··
在就是 焊膏一定不能多·要尽量少
还有就是吹的时候风速要小,温度要掌握好·吹的时候不要拖泥带水·速战速决·
芯片这玩意,不管什么方法植株,其受热时间是越短越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