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2 进水维修实例

楼主(2009-12-19):
客户送了说是进水,拆开看网卡边上及有发霉痕迹。清理干净后,量所以供电上管正常。量各个电感VCCP短路,发现下管击穿,即换之。
上电开机电流0.05A量,测EC RSRMST#及susC 信号均正常出来。mainon信号无跳变,量mainon对地短路。在板子上割断mainon连线后测量是ec短路。在料板上找了个it8512E换上。开机电流到0.6无跳变,量mini PCIE无复位,量复位脚对地无短路,量pg正常。随即把南桥换了。开机电流到0.78无第二次跳变,复位正常。cpu复位及基准电压正常,上诊断卡开机E8。(不能理解这代码)刷BIOS后状况一样,仔细看ec后发现原来的是8512EXC我换上的是8512BXS怀疑是ec不对。定ic到货后换上机器正常了。拷机发现cmos时间不能保存及网卡有发送没有接受,发现rtc电路有个电阻进水开路了。
重点:
此机网卡是88E8055千兆网卡,量网卡接口3和6脚不通,由于这是内置变压器的接插件估计是内部的变压器坏了。拿下后打开变压器发现里面果然断线,然后再测量发现输入输出段链接正常了,量接口内部的一个75欧排阻发现有2组变无穷大,有2组变成了100多欧,吧排阻换掉后把接插件复原。打主板网卡口8根线的阻值,发现有1根线电阻偏大50几欧,就把8055换掉了。
至此此机无安全修复。累死偶了~~~~~~~~~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很清晰!

网友:
很有条理,不错!

网友:
很不错 就是没说完 呵呵  为什么没修好、

网友:
楼主还有后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