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60 K9N 怪病不开机

楼主(2009-12-19):
V星MS-7260 K9N 很难开机
按几次复位才能开机 开机后使用正常 不开机时显示器没有信号
请问大概是什么地方出问题? 修那里?
不开机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你是按开关么?那就修开关!
不是的话,有没有电压,有没有起震,I/O,晶体,南桥。

网友:
是NV的单桥的话加焊桥吧,注意25M和32。768这两个晶振

网友:
楼主 你说的不开机是不通电还是不跑码呢?如果是能通电但不显示的话。看看诊断卡什么代码吧。
不过这个板 桥比较爱空焊。

网友:
刚才做了10次测试风扇都会转 一次不跑码 三次跑 D0 -- 三次跑50 4C 三次能开机 请问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
这板我修过
去刷个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