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HP AM2主板跑C1掉电故障一例

楼主(2009-12-19):
待修板:ECS 给HP代工的AM2 NV单桥主板
   故障现象:跑C1掉电
   修复过程:拿到板目检观察发现桥已经打过,询问同事得知此板原故障为CPU不开机,各工作条件都正常。上U测试发现跑到C1就掉电,然后反复上电掉电,用示波器看波型未读内存,测量内存基本工作条件都正常,刷过BIOS以后故障依旧,于是开始测BGA是否打好,量各处进桥AD线均未发现问题,在量完AD线再次上电时发现诊断卡有档50现象,但是只出现了一次,就想着量一下CPU供电是否正常,一量发现电压只有1.1V,明显偏低了它竟然也跑U了,断电上假负载测量CPU供电正常,再上CPU测还是1.1V,随后找了一片电压IC(ISL6566)一样的AM2板量了一下VID对地阻值与故障板对比,发现故障板有一条VID线未有变化,上假负载测量该条VID线未接地,初定为U座空焊,在U座下垫了一块橡皮压座子该VID线正常接地,接下来就上返修台啦,加焊U座以后上CPU,电压恢复正常值1.4V,跑C1不再掉电,修复成功。

网友:
哦,原来CPU座空焊,U的电压也上不去啊,我前一段就是有一个板U的电压一直上不去,就没有再修了,多谢你的经验啊,我也要去查一下了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

月饼 -4 新手注意,不要发无用回复!

网友:
很好,很独到的方法----讲一下如何看波形就知道不读内存我收益就更大了!

网友:
测VID线判断座子空焊 又学一招。可LZ为什么没有先压座子 桥看过不过的习惯呢

网友:
“在U座下垫了一块橡皮压座子该VID线正常接地”
很少见到AM2的座子空焊。多谢LZ提供经验

网友:
adm当内存,不一定是内存问题,CPU集成内存控制器,查CPU,测VID线判断座子空焊好经验分享了

网友:
怎样看波形就知道不读内存,测哪个点呀,很想知道。

网友:
测内存与CPU间的数据线。但示波器会影响到内存信号哦。可能导致内存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