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改网卡物理MAC地址。

楼主(2009-12-19):
今天接到一片ECS给联想代工的L-I945GC (联想的名称)主板,板子是写的是945GC-M2 REV3.2 (ECS的名称),现在的问题是客户要求改变MAC网卡的地址,这板是他要做无盘用的。
网卡芯片是RT8110C,具体的下面的型号没看,网卡芯片换过了也是一样的,因为网卡的MAC地址是存在网卡附近的一个八脚芯片里面的,应该和网卡本身的芯片没有关系。那个八脚芯片从别的板子上拆下来换上开机调网卡启动就不显示MAC了,而且在BIOS里的远程唤醒功能也没了,具体的MAC也没进系统里面看,因为没了远程唤醒应该就不能做无盘了吧?换了几个那八脚芯片有的甚至连在BIOS里没有网卡启动的选项了,所以现在我又把原来的芯片换上去了。不过也让我明白了原来远程唤醒功能是和这个八脚芯片有关的。
还有,到系统里改了网卡的MAC地址以后重启后远程启动的界面显示的是系统里面改的MAC地址,但是这个是软改,就和你在系统的注册表里面改了一样,拔了硬盘还是有的,清空CMOS后就没有了,试过不清CMOS,但是把二十针拔下来再插上去就又成原来的MAC了,CMOS是绝对可以保存的,和这个无关。
这块板子很变态的,我接上硬盘居然连硬盘都不认?不管怎么改还是从网卡启动,连把远程唤醒功能关了都还是这样,按F12启动菜单里面也只有网卡这项,后来到网上找了一个这板的BIOS刷进去才能进系统的。

在网上没有找到专改RT8110C MAC地址工具,用AFUDOS修改时提示出错。

现在我想问的问题是大家有没有硬改网卡物理MAC地址的方法或者软件,就是说重启或者清空CMOS之后MAC地址还是不变的。

记得月饼发过改MAC地址的压缩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哪位知道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
8110C 的网卡 比较新了 。目前我手里也没有适合它的程序。
只有工厂的朋友帮你了

网友:
试一下 smac  前段时间网络老是受攻击,用这个软件改mac顶了一段时间,应为是零时性接入别人的网络,所以懒的去查,试试看能行不

网友:
我前2天遇到过这样一块板子,开机时候老是显示
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
我找到主板上写的mac地址后,网上下了一个刷mac地址的软件,修改一下那个文件里的mac地址,进dos后刷了一下就都正常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三楼兄弟说的这软件在系统下面操作的应该是改系统注册表的吧。。

饼兄,那压缩包里的好像是8100C的吧,我进DOS刷了一下,,  又没有那个远程启动的毛笔界面了。。。
幸好我之前有用编程器备份,我又把芯片拿下来刷成原来的程序了,今天客户拿走了,折腾了一天,还是他原来的MAC地址。

网友:
进DOS刷过了,没有那个远程启动的等待界面了,我又进系统看了一下,刷是刷成功了。但是启动时却不能从网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