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WD硬盘急救!

楼主(2009-12-19):
一块WD400BB-22JHAO盘,通电不认盘,有异响,更换了一个WD800BB的盘的电路板,硬盘可以认盘,不过通电的时候仍然有异响,能检查到,但显示不了型号!

屏幕显示为:WDC ROM MODEL--SABRE--
好像是BIOS不对,但是把BIOS更换后连盘都不认了,现在怀疑原盘的BIOS损坏,想找个好的刷一下,希望有这个BIOS的大哥给传一个,如果用别的盘的BIOS刷BIOS 要注意什么才可以互换。

网友:
还是板的问题,把原来的板修一下吧,主芯片肯定不一样吧?还是要用原来的板的

网友:
找个一样型号的电路板吧,淘宝上面应该很多的,你这个盘估计是磁头或者坏道问题,如果要数据就要找专业的恢复了

网友:
WD的没搞过,还是先写固见?

网友:
如果是ROM损坏了,黑盘的ROM需要做匹配,在固件里有ROM的覆盖模块,可以利用这个几个模块来生成ROM,这些都是建立在PC3000 UDMA功能上,楼主你搞不了这个故障。

网友:
固件ATA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
换板后能认盘就格式化固件区啊    然后在写入你换的那个好盘的磁道和模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WD1600的,换板后认不到硬盘型号,想要里面的数据,该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