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2000 不能上网 显示本地未连接

楼主(2009-12-19):
各位大侠,我有台HP TX2000的机器是AMD的CPU,因为不显示,重新把北桥植株,显示了,进系统,但上不了网了,显示本地未连接,把网卡芯片和防雷击芯片都换了还上不了网,依然显示本地未连接,网卡接口那本来有两个灯本应该亮的,却不亮,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急

网友:
有没有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考虑下网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都是一样

网友:
网卡驱动也都试过了.故障没有排除

网友:
如果是PCI网卡的话,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解决了是南桥问题,

网友:
是通过测阻值,测出来的还是直接换SB的

网友:
看下网卡的工作条件
   再看下网络接口是不是坏了

网友:
是测了网卡和防雷击芯片都是好的,就直接把南桥换了

网友:
恭喜恭喜,又积累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