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 T68 看电影花屏死机

楼主(2009-12-19):
之前修过也是花屏,后来重做显卡正常。不过装vista 系统看电影蓝屏死机(客户原本是用vista系统用了一年多没有事),后来劝客户用XP系统(装XP系统正常),过了两个月返修,进系统正常,不过看电影马上花屏死机,驱动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装上去还是无果。后来装个win7不装显卡驱动看电影也不会出现花屏不过看电影不清。请问是不是显卡坏,还是显存出了问题。

网友:
有时和播放软件也有关系, 换个播放器试试!

网友:
是否还是驱动不正常啊!我也碰到过一块显卡,看电影就出现行不同步现象,但不死机。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海尔什么型号的机器?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播放软件也换了。看电影有时只能听声音,图像不动。

网友:
显卡坏的多   上次一台DV 3000的也是 换了个显卡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