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4302导致 技嘉8I845GE-RZ 不跑码

楼主(2009-12-19):
因在论坛上找不到AP4302的资料,但是下载到一份技嘉8I845GE-RZ的电路图,故障已经修复,特在此感谢CHINAFIX。
希望此贴能对大家有些帮助。拿到一张技嘉8I845GE-RZ,询问客户什么故障,答:不显示。问:CPU风扇转吗?答:会转。恩:这就是可以加电但是点不亮的故障。装上假负载,测CPU电压正常,于是装上C4 2。0的CPU,故障现像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首先,测DDR电压2.5V正常(内存 第7脚),再测AGP电压0.6V(AGP插槽 第一行倒数第三脚),这是VDDQ的电压,0.6V肯定不正常。于是跑线到P3055LD的S极(输出脚),测P3055LD的D极(输入脚)3.3V正常,再测P3055LD的G极(控制脚)2.72V,怀疑G极的电压不正常,还得继续跑线。这时跑到AP4302的第1脚,想查资料可查不到,但是下载到电路图。看后明白AP4302芯片:8 9脚集成精密稳压器,1 2 3和5 6 7和10 11 12和14 15 16为四运算放大器。于是测8 9脚的电压,为1.01V。怀疑此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是类似431R稳压2.5V然后经过两个电阻的分压出来1.5V,输入到运算放大器的3脚作为正相输入端。》这时上电之后实际测得3脚仅为0.6V,判断AP4302内部的精密稳压出错,于是打算更换AP4302。晕,找半天都找不到这芯片,后来仔细对照电路图和主板元件实物,发现主板元件实物上的Q31焊盘并无元件,且是空位,于是取下AP4302,更换上LM324(对应1脚,8 9脚留空)和431(对应Q31)。开机测试,开机跑码,顺利显示。附上电路图的截图和实物图:

网友:
基础深厚。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晰吧,没有数码相机,还请大家见谅!

网友A(2010-02-27):
看不清楚哦

网友:
樓主,你的功力濃厚啊,能用LM324與431代AP4302,換了我,早說没配件了,原理及理論基礎濃厚,以後向你學習學習

网友:
8I845GE-RZ的电路图,哪里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