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3842引发的问题

楼主(2009-12-19):
昨天修了一台联想显示器 开关电源是典型的3842电路 所有外围查了个遍 6脚练接的电阻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由于客户急着用 只好在一台别的机子上拆了一个同样位置的电阻是22O欧的 给换上可还是不开机 最后直接又把那台机子上的3842拆下来换上后就搞定了 ,今天买来了几个3842于是又按到了那他旧机子上 安得时候没找到22偶的电阻 就用了一个20欧的 换好后 一开机怕的一声 保险少掉了 心想大事不妙 赶紧查看 桥堆 场效应管 以及S极连接的一个电阻0.24欧的 全部牺牲
于是干脆连 3842一块换下来 这回在20欧电阻上又找了个3欧左右的串联上 0.24的电阻真难找 找了好半天 只找到个0.22的 应该差不多吧 换上试试 可开机一试
毛病又来了 就是开机的瞬间 开关变压器吱吱叫大约1 ,2 秒钟后才正常 开了几次 有时还一直叫 是不是那个0.22的电流检测电阻太小了呀 可一时又找不到0.24的
请各位高手出来支个招 问题是不是出在这个电阻上,先谢谢啦

网友:
找-个修彩电的电源模块坏换上

网友:
我刚 遇到一台显示器,也烧了桥堆,3842,开关管,0.22,还有1K的电阻也少了 ,我都换了    还是不通电   ,其他的电阻我都测过了 都是好的,可是还是点不亮,不知道是哪还没换到,指点下!

网友:
查了一天 外围几乎所有的电容都换了 拆除到3脚对地的一122的瓷片电容时故障解除了 能正常开机 但一时找不到这个型号的 请各位高手看看 不上这个电容 对以后使用有影响吗????

网友:
换上3842及其他烧坏的元件后不要上电源管,通电测量电源管控制极有没有脉冲电压,如果有下边就没有问题了,换上电源管就行了。

网友:
那个小阻值是个保险电阻?是不是检查开关管有没有过流的是吧?,有些小电阻很难找,最好找回阻值的串上,W数要合适哦!

网友:
随便找一个,只不要短路就OK了

网友:
负栽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2010-01-18):
那看看是不是没有查好别的地方还有坏的

网友:
122的瓷片电容都没有?!你不是做维修的吧?

122 就是 1200PF 的电容。

3842 的电路出故障后,换零件换后不要用220V上电,应该弄个12-20V的直流电源在7脚供电,排查其他隐蔽的元件,彻底修复后,在上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