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能GHOST系统能做完,但是启动不了

楼主(2009-12-19):
一片946的主板是联想的,不知道那个厂代工的
并口可做系统,正常使用
但串口能GHOST系统就是启动不了,GHOST完进不了安装界面{以排除CPU  内存  硬盘   电源   光驱   系统碟   散热问题  也排除南桥空焊}
还有一片N61的主板也是能GHOST进去系统,并口 串口都不能启动

有遇到过ghost后无法启动的兄弟指教一下,或帮小弟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忘了激活分区吧

网友:
ghost后无法启动就是有不支持狗屎(GHOST)的,你换安装版的看看。安装版不可用才是问题。

网友:
遇到ghost后无法启动的时候,就用完整安装盘进行重新分区装系统试试

网友:
我感觉楼主碰到的是硬盘或者光驱的模式问题 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成IDE模式看看 一般这种ghost后无法启动的问题产生的机子硬盘和光驱都是串口的

网友:
用ghost无法启动的话,就用正常安装应该能行吧

网友:
激活主分区了没?或者都用串口的,硬盘和光驱

网友:
进PE重新设定主分区应该可以解决ghost后无法启动问题

网友:
也遇到了这种ghost后无法启动的问题,并口能用,串口不能用,没解决,还是用的并口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GHOST完成之后好象系统盘没引导一样,安装盘则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BIOS设置不没不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主分区前面有别的分区,这样也不能启动,开机出现缺少文件,或是分区你没有激活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不行(能Ghost

网友:
后来,加焊了南桥,晶振被高温烤的有问题了,换了晶振,焊了南桥
串口居然可以用了

不知道是桥的问题还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ghost系统无法启动,看能否帮到你
1、重新分区后,对C盘做的ghost无法启动。
如果你没有重新分区或者你不知道什么是重新分区的操作此步可以忽略。
重新分区造成的ghost无法启动可以有两种方法来解决:
1)、如果你你已经使用ghost安装盘安装了操作系统,使用dos启动或者其他的虚拟dos工具进入命令行下,fdisk中激活一下c分区(Set active partition项,选择C),重启计算机即可看到硬盘的引导(进入系统);
2)、如果你不熟悉fdisk,使用正常的winxp或者win2000盘分区,然后选择将系统安装到C盘,当看到已经开始copy file的时候,退出系统盘,按提示重启计算机,重新进入ghost做一次系统即可看到正常的硬盘引导。
2、没有重新分区ghost之后无法启动的原因。
1)、ghost镜像文件并非此款计算机的系统盘ghost。
此种情况多是使用ghost恢复,但是并不是使用自己的真实ghost备份,而使用了看似同型号的计算机备份。遇到这种情况多是由于各种驱动不匹配造成的(主要是主板和显卡驱动),要想使用,只能重新安装一次。
2)、ghost镜像文件遭遇破坏。
很多朋友已经知道,现在已经有一些病毒会造成ghost镜像的破坏,或者是存放ghost文件的硬盘磁道有损伤,从而在读取ghost备份的时候有些部分是错误的,而错误的部分如果正好是在系统引导或者驱动的核心部分,都会造成系统无法启动。
3)、硬盘出现坏道。
硬盘出现坏道不怕,怕就怕出现在ghost镜像文件的存放区域和C盘,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出现在ghost文件备份存放区会造成无法完成ghost还原,如果出现在C盘分区问题就大了。这时便不可多次ghost恢复,恢复一次损伤的坏道增加一些,能做的就是用一些扫描工具找到坏道,屏蔽掉,然后使用windows安装盘逐步安装,而再也不要使用ghost来恢复。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前几日就遇到一硬盘出现坏道做ghost无法成功的情况。当你的硬盘使用时间超过5年之后,要非常小心这种情况的发生,特别是对于经常下载文件和电影的朋友。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ghost后无法启动问题;还是用GHOST系统;一开始用的是雨林木风9.9装机版 的;后来随便拿了另外一个系统;忘了是哪个论坛的了;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2010-05-22):
引导分区的问题咯···进DOS修改一下引导``FDISK /MBR     修复软件咯·

网友:
楼主,好象联想的是不能用GHOST,也是用ghost后无法启动。我装一台联想扬天的商务机也是一进GHOST就没反映,好想死机了一样,后来是用安装盘进去重新格式化分区,然后再用GHOST装就没问题了

网友:
重写MBR或ghost前把C盘格式化或

网友:
主分区设定作用了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造成ghost后无法启动

网友:
用dm低格完,在ghost试试看,一般能解决ghost后无法启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