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了多大的劲才修好的华硕A6000

楼主(2009-12-20):
昨天接了一台华硕A6000本本。加电无显示。诊断卡从01 跑到22 因为中间停了一下才到22。根据经验内存应该以经过了。应该是到显卡了。二话不说。磨刀开始。。开始准备杀显卡。先加焊了不行。还是不亮。诊断卡还是从01到22 以为显卡没焊好。拿下来从植上球。上炉。。好了。开机。还是原样儿。01 22开始怀疑是不是显卡芯片坏了。。从一个进过水料板上拆了个显卡芯片下来。因为两块板是一样的。我也没比较。就开始植球了。焊上。还是一样。01 22 这下就傻了。。因为本人修本本就这几斧头。。几斧头下去。不行了。就求了。一般情况下就准备让客户换板。这几天手上的活不是太多。所以还是准备研究一下。毕竟在基地学了这么久了。找无边老大要了图,说实话。没上基地前还真不知道修本儿还要看电路图。主要是靠好的机子上的几个正确电压和经验来修。这板这情况CPU肯定以经工作了。有可能是北桥 南桥 显卡或是内存电路有问题了吧。心里这样想。就动手了。第一个就是量北桥供电啦。。嘿嘿。还真找着了。北桥供电只有1V。问了下无边老大。他说没有这个电压。我在图上看到的应该为1.2V才对。难不成是这儿的问题。跑了下线。没跑出过啥名堂。
在图上的JP2的这个测试点上应该为1.8V 可板上只有1.5V多跟线看。元件少。附近的就是Q20和C730。这个电容没问题。以为是Q20性能不良造成电压微拉低。换了试。还是1.5V多。

    用断开法吧。老师说本本断开会烧东西的。所以我还是小心点为好。我修CRT的老办法就是断开法。断开这个点儿。有了1。2V电压了。1.8也正常了。难不成是北桥微短。想杀北桥。。心动了几下。。还是没敢下手。。因我的家伙不行啊。北桥面积大成功的机会肯定不多。。于是就放下了。。到我的农场里看一下再。。。。好家伙。一看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的庄稼让一些没时没夜的工作狂给我差不多给我偷去了一半了。。呜呼。。嘿嘿。。打开日志看了一下。内容如下:

       哎。看了也没办法。谁要人家是高手呢。高手修东西快就有时间玩儿呢。。干瞪眼儿。。不过看郑哥的踪迹来看。他是睡的晚起的早啊。。或是整夜没睡。边研究图边看护庄稼吧,嘿嘿。。那精神值得我这样的新手学习。。我把剩下庄稼一收。。不看了。继续我的A6000。把刚断开的点焊上。加电试下。。晕。跑码了。。接屏。亮了。。心想怪了。看来北桥没有微短。。。。点几下亮几下。。呵呵。准备装机了。放进壳子里。镙丝上好。上电试机。我的老天。又回到原来的机子了。。又去量那个电感的(那电感上没标是L多少。我在图上也没找见它。)电压。又是1V了JP2也只有1.5V多了。。没思路了。就在板上捏开了。CPU坐子。显卡。北桥。南桥。放哪儿。上个WC再。回来通电。。又跑码了。这回明白了。是有哪儿虚焊。。捏显卡。无效。南桥。。CPU坐子。。都无效。。看来只有北桥了。。果然。。。把北桥动几下。上电。。又不跑码了。压一下。又跑开了。。加焊。。。OK。。跑码了。再怎么动他还是跑码。。大喜。。因为我只上了个CPU散热片。没上显卡的。我不敢烧久了。正常跑码了。我就关了。准备装机了。无意中摸到MAX1544上了。把我烫的啊。。那叫个疼啊。。要下班了。想着明天再继续研究它。。睡觉的时候还在想。这个芯片为什么会这么热呢。根据以前的经验。芯片发热无非就是过压。过流。欠压等。会导致电子元件发热历害。睡不着了。起床来打开图纸看看。顺便看了芯片的引脚定义心里有数了。知道明天应该从哪儿开始查了。

       早上一来就首先是量这个芯片供电脚啦。。10脚 电压不到了3V。实际应该是5V。跑下去。嘿嘿。。这次运气还不错。。前面只有一个元件。我最喜欢这样的事儿了。元件少找起来方便哈。R159。图纸上10欧的 这个电阻。量起来表应该响的。但没响。上电量。这头5V另外一头不到3V。把另外一片料板上的拆下来装上。。试机。OK。。这次多试了一会儿。摸1544。。不烫了。。装机。。看了两小时的电影。。正常了。。。。今天客户拿着JJ走人了。。  总结;修本本不能全靠经验。得学会看图。得知道芯片的工作原理才行。。可知道芯片的工作原理对我们新手来说。。太难了。。
在这里感谢无边老大。。给我指点很多我不知道问题。。感谢基地张老师教我修本要看图。。并教了我看图方法。。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R159虚焊了。有时正常有是不正常

网友:
3# 的!  虚焊能导致  一边 有 5V 一边 有 3V 吗!

网友:
这个时间花得是值得的,只有这样才能向判断更迅速,维修速度更快的境界发展。

网友:
那个是限流电阻,所以芯片工作不正常

网友:
是呀要感谢无边超版,他很无私的奉献。

网友:
群里这么多人玩农场啊,我还没玩,不知妹力何在?高手们边修边玩,看来也是一种境界啊!

网友:
这样修机器才有成就感,一眼就看到R159坏了,就没这么兴奋了!赞一个!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一看跑码后就没再往供电上考虑,光考虑信号了,呵呵

网友:
呵呵。。你们有没有发现。。论坛里农场里级别高的。。都是高手。。因为他们修的快。所以有时间玩。。

网友:
电阻开路,,和北桥虚焊,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必然的连系,

网友:
我想张先生农场级别一定也很高吧,听说张先生玩挖金子能玩多少万分呢,真牛,

网友:
电压是笔记本维修的重点,笔记本的大多故障都出在电压和BGA上

网友:
楼主,能把无边和张先生教你怎么看图的方法说一下吗??????????

网友:
种菜工作两不耽误 学习一下

网友:
你的菜我可没少偷!
你这个按北桥能量,有可能是那个电阻断了,以前修台式机主板经常遇到类似问题,把主板一脚掰起来就能亮,好多都是电阻断了的,看不出来,用烙铁烫其中一头就可以发现。
还有就是修东西还是要按流程来,测量各路电压这个流程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嘿嘿 花这么多时间还是值得的 很细心的再研究

网友:
我想是电阻阻值变大了吧
才会一边有5V一边有3V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顶一下!!!!!!!!!!!!!!!!

新诚达 -4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超级赞一个。。。。。。留个QQ14298633,想多认识几个兄弟。。。呵呵

网友:
顶一个  现在对图纸还看不明白啊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A6000的机器,点不亮,发现北桥特别烫,开始我怀疑是北桥坏了,发了个回来还是一样,发烫也不复位,我想应该是北桥缺电压,麻烦问下楼上的好心朋友有没有这机器的图纸能否给份啊
谢谢

网友:
值得学习  我修机器的时候 就是 只要跑码了  就是 杀南干北  不去考虑别的东西  看来还是要跟前辈学习呀

网友:
真是费劲了,呵呵  电压差别一点都被你找到了

网友:
哎,你命好,有高人指点,我就惨了,没人帮我点。

网友:
找位师傅~教教怎么看图纸

网友(2010-01-23):
回复 网友A:

楼主好心情啊,还能抽空去看下菜,我缺没能这样想到,以后修不好的机器我也应该学学楼主,放松一下再修

网友:
钱要挣。。技术要学。但还是休闲一下嘛。。这样更有思路的。。。

网友:
10欧电阻坏,电源芯片可能不正常吧,直接换个电阻 ,可能性会要返修的呀

网友:
说实话。。。。我看图纸也没什么经验。。好多也不会看。。不懂的就问无边啦。。。。眯眯虎啦。。。

网友:
总的来说新手修的话就要多动手,哪怕修不好,在维修过程中收获 的东西还是不少的

网友:
1544 此芯片发烫的原因是内部供电不平衡造成的   看了楼主的叙述我有一点想提醒你  你看到电阻R159  10欧姆 然后又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响   这里你就应该考虑电阻了  为什么还要通电呢??修板子的第一点就是先简单后复杂 你连基本的工作电压都没搞清就开始干显卡是不是得不偿失  不知道你和张老师有没有学  ‘微创’ 维修       还有就是我们在发帖子时都言简意赅将就清楚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讲故事  讨论区就应该严谨的精神  我看你这就是一个‘讨论区的灌水帖’我向你和版主表示抗议

网友:
小电阻易坏。不过如果是我,估计也不会再去考虑电压的问题了,但以后如果让我碰到类似的问题我一定要先排除芯片是否发烫。谢谢你和我们分享你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