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12-20):
一块老的华擎845GV主板,问题挺奇怪的,第一次冷机启动时,像冬天发动摩托车一样难发动!
接通pwr,风扇转一下,诊断卡一亮就灭,再接通一下pwr风扇再转一下,诊断卡再一亮就灭,反复四五次后,风扇正式转动起来,诊断卡开始跑码~~然后一切正常!使用过程中没有任何问题!
主板

网友:
电容有爆浆吗?

网友:
供电问题,晶振

网友:
供电问题
以前碰到过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可能12V短路啦!

网友:
电源换一下试试。90%是电源不良。

网友:
冬天冷,你放在火上 烤烤,就能启动了

网友:
电容有鼓起的现象嘛?

网友:
电容并没有鼓的,也没有爆桨的,电源是长城电源,用电源测试仪测过,供电是正常!
晶振问题?南桥晶桥吗?

网友:
把com芯片拆下来试试

网友:
这种主板有这种问题。但是一般都是只有一次。像你那样反复几次很少见。要是一次。还是正常的。

网友:
不能开机的时候测一下对地阻值 看有没有哪里偏低

网友:
检察一下开机部份电路看看

网友:
看看32.768晶振的两端电压正常吗

网友:
放下电试试,有些问题放一下电就好了

网友:
支持16楼的电池放电能解决主板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昏迷,今天偶然发现,原来是电源箱问题,之前用电源测试仪检测却是正常的,看来这个电源测试仪有时候也是个鸡肋!

网友:
测一下CPU12V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电容爆浆了!

网友:
这个板子电源IC坏了就会出现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