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液晶 通病

楼主(2009-12-20):
联想的液晶 不管是17  还是 15 的  只要是小板的那种就好出现  现象是: 绿灯一闪 一闪的  屏不亮   (测驱动板117-3.3    1084-1.8在波动1估计是好的  )  单测电源板是好的   5V   12V  OK 接上驱动板就不行
  换5V滤波电容   加焊信号处理芯片不关应  但 换117-3.3  OK   但这时你把原来的换上  往往是好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小板(驱动板)上的电容不要忽视!

网友:
你把电源板上初级绕组供12V的50V47UF的电容换一个看看,我以前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是1117焊接处氧化了吧。。。。。我也碰到过几次了的。

网友:
没学过,不知道驱动板怎么修,谁能给个维修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