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开机不显

楼主(2009-12-20):
一台DV6000 amd intl板独立显卡,开机没有显示,电流跑O。5几。不跑码,有人说是显卡,我加了也没有用,有那位高人遇过同类故障给点意见
显卡

网友:
都不知道你的是AMD还是INTEL。不过大家说的很对,一般都是显卡爱坏的

网友:
先看看各组供电都正常了没

网友:
是不是掉料了,前几天搞V3000掉了个电感,少2.5V电流到0.5不动。

网友(2010-01-19):
把显卡重新植珠试试,

网友:
你用手压下显卡不就知道了吗。压下南桥看看

网友:
看看复位信号到了没??

网友:
用手压南桥开机试试。。。。

网友:
先查查各供电吧,再仔细找找有没有掉玩器件的,我以前修到过,北桥背面有个小电感磕损了,造成开机掉电。害的我修了俩小时

网友:
HP机器大多数都是显卡,还是先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加焊背面的电源IC

网友:
压下南桥北桥试试。

网友:
CPU 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