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开不了机

楼主(2009-12-20):
一台IBM-T41开不了机,接上电源后,按下开机键没反应,打开来测,MAX1631的22脚无电压,因为对本本的电路不是很熟悉,请教一下朋友们,象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查?谢谢!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干一下  就好了

网友:
22角前面应该  有个  几欧姆的 电阻,看看 电阻 坏了没有,如没有就看看隔离电路

网友:
1631的22前面有个10电阻。你先测测5v高端管的D级有没有16v,如果没有查保隔, 有 就测测那个10电阻,坏了就换,没坏换1631.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没16 那么就是隔离了 隔离就简单多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隔离电路是由那些元件组成的呵?可以说明白一点吗?我真的是对本本不太在行,刚开始学修本本的!还请朋友们多多指教呵!

网友:
建议你去多看点笔记本理论书,因为这些不是一两句就能给你介绍好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其实就是保险和若干个场效应管组成的,看看供电有没有过去

网友:
上一个图来给朋友们看,也便于朋友们指导我:

网友:
经测量,从MAX1631的22脚到它旁边的那个场管FDS6986S的78脚有10欧的电阻,按上面的朋友们说的这时就应该查隔离电路了,我不知道隔离电路是由那些元件组成的,在主板的什么位置?还请朋友们指教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
感觉楼主很新手,这样修下去的话很可能主板给修废了,还是找个人带着吧,这样会吃大亏的。
还有,保护隔离的元件一般在电源接口和电池接口附近,一般场效应管组成

网友:
DOCK-PWR16_F 由D10 转化成VREGINT16 后给TB6250  59脚供电使其工作,产生VCC3VSW 以及来控制Q34 和Q36 产生VINT16,VINT16 给MAX1631。给个资料你看一下 IBM

网友:
对了,就查隔离电路了

网友:
你下个T41的图纸,线路图该会看吧?按线路图去查不就行了,我们解释的再清楚你找不到元件也白搭

网友:
13楼的,好资料~~要顶!谢谢13楼!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把1631换了再试一下。

网友:
13楼资料不错,同意4楼的做法,楼主的这个问题应该可以搞定。“1631的22前面有个10电阻。你先测测5v高端管的D级有没有16v,如果没有查保隔, 有 就测测那个10电阻,坏了就换,没坏换1631”

网友:
查TB的工作条件正常否

网友:
建立楼主先看书吧。。

网友:
先找前面的两大公共点,你已经找了一个了就是从电源或者外接电源然后到一个电感,经过滤波降压后,在经过几个MOPS管,有些是三极管到达1631的22脚,这样看来,你的1631坏了的可能性不大,看看从电池接口或者外接电源接口到22脚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