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5570 笔记本 停留在WINDOWS画面

楼主(2009-12-20):
问题是装完系统第一次可以进入 重启到现在WINDOWS滚动条后死机 重装系统还是一样 系统盘是升读GHOST 28.0 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帮我分析一下哦
Windows

网友:
你可以先用MHDD检测一下硬盘,或者你换个内存试试 要不就是主板上供电部分有电容漏电。要是问题出在主板漏电的话 那你就送到比较专业维修的地方去吧。呵呵 不介意送到我这边来~~~

网友:
声卡 网卡 猫,什么都都在BIOS里屏蔽了在试试 能不能进系统,或者换个安装版试试

网友:
修过这类的故障,不过一般比较难查。可以先进安全模式下看看行不行,如果可以正常进安全模式的可以可以按3楼的方法查,不行的话只能但系统测试了

网友:
第一次进入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正常的??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重新放上去也许可行,再或者就是硬盘的问题了,依次排除!祝你成功!

网友:
内存换过了 硬盘也换过了!可以进安全模式 估计是硬件问题了 哪个硬件出了问题影响的!我先按3楼的做吧!

网友:
硬盘或者南桥

网友:
完全安装一次系统试试,会不会是GHOST不好用/?

网友:
很有可能用安装版的试试 在不行的情况下就可以开始怀疑是硬件的问题 其实一般BIOS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就算是BIOS设定错了 复位一下就好了 3楼的BIOS关这关那的应该也是一种排除法吧

网友:
深度9.0以上的版本都是假的,不是真正深度出的,
楼主可以用PE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真的不好查得。。主要太费时间。。。。如果哪个有个有效有速度的方法。。可以分享下吧。

网友:
麻烦了,用安装盘试试吧,GHOST的系统有很多品牌机不认的.联想的机器最典型

网友:
上面所说的排除后
就干南桥吧这样问题多输是南桥虚了或坏了

网友:
宏基5570南桥易坏,我们遇到过类似故障,换南桥OK

网友:
换硬盘不行,就只有做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