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MS-7228 CPU供电偏低

楼主(2009-12-20):
MS 7228   是NF的桥,CPU供电偏低,只有0.98,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听说这桥虚焊的很多,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桥虚焊导致CPU电压偏低?
另外问下这个板是无铅的吗?

网友:
那你可以压一下桥就知道啦...有时候桥供电不正常也导致U的供电偏低的..

网友:
你用示波器量下g极有没有方波。 假如没有, 更换ms6, 不要先动桥。

网友:
MS6换过,没用,还是和原来一样的。

网友:
CPU座虚焊或是VID信号不对也会导致CPU核心电压偏低

网友:
打下atx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看有没短路的,我遇到过有短路的导致cpu电压低的 你参考下

网友:
我怀疑你是用假负载测量的电压,有些板子上假负载测量就是这个电压,真U上去就正常了。

网友:
---------------------------------------------------
我用的是真U。现在已经解决了,我加焊下就好了,完全是北桥虚焊导致的电压低,真奇怪!原理不清楚,谁能说说。

网友:
加焊北桥?解决VCORE低 ,想不通

网友:
U电压偏低,跟IO,BIOS,及南北桥虚焊是有关系的

网友:
北桥虚焊导致VCORE低也不是见到第
一次了

网友:
遇到很多NF的桥虚焊导致CPU电压低的故障   一般都是加焊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