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屏暗

楼主(2009-12-20):
有个神舟本子屏暗,因为没配件试,测高压板不加电的情况下测到主供电12V,但是开机加电情况下只能测到3.2v电压,测不到主供电,请问是不是高压板问题呢

网友:
这有几个高压板的检测。看看能有些帮助。

网友:
换个高压板看看了 估计是高压问题 但前提是要不亮度调高 别犯低级错误

网友:
高压条的供电和信号一定要在芯片上去测量!接口测量的不一定准确!你根本和相应的信号对不上。

网友:
我不太会测量,到芯片上量是主板上还是高压上啊,麻烦给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高压上有没有供电,一般会有一个保险电阻的。如果不是很熟练还是不要自己动手了,见过太多人量高压把主板烧了的。如果想学习的话还是拍一张高压接口的清晰照片吧,让基地的兄弟们帮你看看

网友:
用万用高压条~先点下喽~看看是不是灯管问题~没问题~换高压~板上电压一般很少的

网友:
应该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测试过,灯管是好的,现在有个通用高压板,但是不会改啊,一会发张图上来

网友:
控制信号,主供,地,接三个就行了,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怎么测出控制信号线

网友:
下个电路图对照着找不就简单了吗?要是没有图纸,那只好自己跑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