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754主板

楼主(2009-12-20):
我有一张昂达--754主板:在CPU假负载上测,时钟测点上无电压,其它正常.请问各位老师:最大的可能是那个元件损坏.

网友:
时钟供电电路上的元件或者线路故障可能性最大,其次是芯片本身。

网友:
上真U才能测到754的时钟电压

网友:
本来754的板没上真U 就不怎么好测,754U坏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