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A91F+开机无图像,电源指示灯正常

楼主(2009-12-20):
优派A91F+ CRT开机正常显示,等待几分钟后两边向中间闪屏竖直一条亮线后无图像显示,电源指示灯正常;关掉开关再开机又能正常显示几分钟而后就如同前面现象。另外一台也是这个型号的就是开机无任何显示,但电源指示灯及起帧的声音都有就是没图像。烦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谢谢了先!
闪屏

网友:
场电路有虚旱

网友:
坚直一条亮线查行偏转电路,

网友:
纠正下 ,是行电路

网友:
补焊行电路

网友:
固定的问题,不太可能是虚焊的问题,这种是高压保护的典型症状。检查一下高压是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