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液晶,低温下不开机

楼主(2009-12-20):
2台方正19液晶,低温下,第一次开机,绿灯闪亮,没有图像,把电源关了,再打开就行了。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故障如何处理?
不开机

网友:
先拆开看看是不是有电容爆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电容鼓了--------------

网友:
闪的话可能就是电容鼓泡了 呵呵

网友:
还没拆开,就问故障了哦!

网友:
电源的电容要查一下,看是不是容量不足了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有电容爆了

网友:
有电容鼓了吧~~

网友:
很有可能电容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