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P-MX 问题严重了

楼主(2009-12-20):
今早客户拿来四块主板,不知道在哪修过来的了。
看了一块华硕P4BP-MX ,触发后南桥很烫手,把旁边供电管换了,温度正常了,就是老是跑马跑到41,
我以为BIOS坏了,就刷了一下BIOS,没想到还是一样。
不过上PCI显卡就能亮机,请问这是啥子问题呀!北桥吗?

刚查到显卡旁边有个管子有点问题,型号:41E117K,找不到这样的管子,有什么型号能代换吗?

网友:
根据代码41,是多为显卡那块问题.可以插个小喇叭听一下声音.你用独立显卡加上去.思路正确.压一压桥吧.

网友:
这板只能上PCI,没有AGP槽,但是上PCI显卡能亮机!

网友:
不过上PCI显卡就没亮机?
是能亮机吧,LZ大错了。
查NB的工作条件,打VGA接头 RGB 行场。
可能是NB内部集成显卡电路损坏

网友:
不过上PCI显卡就没亮机?
是能亮机吧,LZ大错了。
查NB的工作条件,打VGA接头 RGB 行场。
可能是NB内部集成显卡电路损坏
引用 网友A:

粗心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