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f4x-m2 显卡报警!

楼主(2009-12-20):
unf4x-m2 主板插不插显卡都报警不亮,供电正常,
插显卡时代码:C1-50-C1-50(循环)C3-25-26(报警声)-75(不亮)
CPU、内存换过,用PCI显卡能点亮,
是桥虚汗了么?
大侠指点下....
cpu
显卡
主板

网友:
用PCI显卡能点亮 " 这句是什么意思啊?如果用板载的能用.用独立的不行.那就是接触不良吧.擦擦.重插多试试.如果是独立好用,板载不行.那多为北桥问题.一般不修,插独立的.应付应付对吧?!

网友:
此版不带集成显卡。
用 板载PCI能点亮
我有那种显卡, 插上能亮,
PCI总线插槽

网友:
查AGP显卡供电始终复位总线等

网友:
查查VGP的各角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正常啊!

网友:
北桥空焊,加焊北桥吧

网友:
很明显是北桥虚焊吗,你用手压一下就能跑全吗。像这样的毛病怀疑桥是对的,你都怀疑桥了为什么不用手压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