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49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20):
请大家帮帮忙是如何怎么解决

网友:
什么主板?
  换个CPU 试试?   问得太笼统!

网友:
哈哈.真很少见呢.这太离奇了..47是显卡吧48? 49?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s主板,CPU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LZ这样问问题。。。
会得到如山一样的答案的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提,看主板以前是不是有点容爆过,电容也会影响BIOA损坏

网友:
换BIOS试试

网友:
把MIS的那个专用芯片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