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楼主(2009-12-20):
V3000的集成显卡的主板  散热片显卡那没有导热管   一旦显卡利用率高了  显卡温度就能比CPU高出30多度 (还是在风扇一直转的情况下)  怎么解决啊

网友:
都不知道你说的是AMD还是INTEL的机器。感觉应该是INTEL的吧?看看能不能改装一下散热片。我遇到一台神舟的机器,北桥上没散热片。只能加了一块

网友:
在显卡和散热片之间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说的应该是AMD的,加铜片吧,要降几度的,不能根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