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机器花屏加焊老返修问题

楼主(2009-12-20):
请问高手朋友有没有遇到过东芝M2的机器显卡花屏,我加焊了用不了多久就又花了,请高手有没有别的好办法啊

网友:
是不是温度没把握好,修过两台。都是一次性搞定的。你可以在散热片上下点功夫

网友:
我做了两次了,温度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每次就是用的几个月就又不行了,这机器好象空间挺小装不了铜片啊

网友:
5200的吧,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我修过好几片东芝的都是显卡问题,不过显卡换新的也很难做好,不知道怎么弄才好。

网友:
你们设备不行吧
认真搞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这两天一直在看改散热的帖子,我觉得要从一而终。做完后要注意看机器运行gpu的温度情况,温度太高必然引起虚焊。可以下个鲁大师检测下温度,温度太高就把散热看下有无改进的地方

网友:
其实老是返修的话。。只是加焊。。可能不能解决问题了。。说不清把芯片取下来植珠再上回去。。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之前也碰到你这种机子。。。开始是换了4片显存。。之后返修。。再重新做显存。。。却只好了一会。。马上又花了。。加焊过显卡也没效果。。。最后把芯片拿下来植了个珠再上回。。。
现已跑了N回3D。。。OK

网友:
或许是上面的显存有问题了 应该是4角带显存的吧

网友:
是啊这机器就是上边带现存的,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还是考虑重新植珠,然后稍微改一下散热吧

网友:
重新植珠好些,不过锡珠要用好些的,最好是植无铅的,不过要技术掌握好才行啊,温度要高些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把风扇 改长转啊。还是建议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我师傅就是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是找了一个铜片  给它加上去~ 先开始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是今天看了 我就知道了~  本本原厂的散热不好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加个铜片 效果不错滴!!!!这两天 冬天显卡修的也少了!!!!

网友:
期待有更好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