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不定时死机怎么修啊?

楼主(2009-12-20):
之前是几个电容鼓包了,有时开不了机,换了之后就出现不定时死机的情况,测了内存供电2.5V左右波动,还有内存138脚时钟2.3V左右正常吗?

网友:
麻烦楼主把板的型号和故障说详细点儿好吗。。这样别人才可以帮你。。

网友:
对于死机蓝屏的维修,
1 怀孕的电容必须换
2 注意CPU,NB等的散热
3 加焊NB
4 扔掉

网友:
还要看硬盘的坏道

网友:
一般供电正常,硬盘没有异常,九成是桥虚了

网友:
NB CPU的温度电压,硬盘坏道,内存坏,电容

网友:
找找之前换电容部份的电压看看

网友:
ddr_vtt要十分注意的,尤其是754 VIA的板子 有很多都是量不到问题的 死机蓝屏如果是83310或是9199转的 在确定电容没有鼓的就先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