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示问题,在线等答复

楼主(2009-12-20):
我的是海尔T68的笔记本。电流都跑到1.5左右了,到1.5后就不动了,按键盘电流有变动不过变动不大。应该正常显示了啊。可是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是什么问题啊,按你说的到1.5应该是正常的啊,能显示了啊。

网友:
典型的显卡虚了!加焊即可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1.5是祼板电流还是整机电流,它们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整机电流的话它的意思不大,比如风扇转动,硬盘,光驱等等。内存不过也可能是1.5

网友:
是裸板电流,,难道是显卡虚焊??

网友:
如果是祼板电流的话,排除短路,显卡的可能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