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916w

楼主(2009-12-20):
19宽屏液晶显示器,问题是暗屏。之后改了通用高压条好了。可是没过2个月高压烧掉了。发现明显好多地方发黑,如果再换的话估计还要烧,有没好的办法?

网友:
灯管不良或灯板质量太差

网友:
原板的高压供电是多少V的,如果高于14V就不要用12V的改了

网友:
通用高压板的功率是否足够,还有电压是否匹配

网友:
不是12V到19V都可以接吗。我接17都没有出过问题,但是19宽屏也接了很多 ,其中就出过2次问题,上次是一个三星的,功率肯定够,因为如果连驱动板一起换掉就不会有问题的,如果高于14V的话是换其他高压条还是 什么?

网友:
我碰到19寸换高压板,用了几天就烧板,更换依旧烧!后来发现高压线有破损,导致高压外漏,把破损的线剪掉,焊在高压板上用了半年没出问题!当然19寸宽屏灯管坏的概率更高!!

网友:
通用的高压板有的质量不是很好,而且保护电路设计的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