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厂板跑f4 急!

楼主(2009-12-20):
一块英特尔原厂915g,上336,跑f4(还流星花园呢,真郁闷)用俄罗斯诊断卡跑00,开关机正常,有报警,三声长音,量Bios跳线无电压,电池有电,是新换的,请大家看看该怎么修。ddr插槽电压2.64V偏低了吧?

网友:
INTEL的板本来Bios跳线就无电压

网友:
估计楼主所谓量的“Bios跳线无电压”其实是量了BIOS Config跳线,Intel板如果Bios跳线无电压应该不能触发的!
刷BIOS看看吧!

网友:
不清楚楼主说的是开机F4还是跑码F4,英特尔的板BLOS易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又学到东西了,好在没乱弄,要不久惨了。开机诊断卡显示f4,三声长响。不能亮机。

网友:
我的跑25  郁闷  不亮  正在找BIOS

网友:
英特尔的主板跑码点不亮一般是BIOS坏,建议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是有电压的!没有电压就不能触发!不过一般CMOS是不需要跳线的,很多都是空焊的。

网友:
楼上两位,确实没有电压的。旁边空焊的焊点上有3.3伏电压,跳线上没电压,板子可以触发的。

网友:
想请问一下各位,三声长音报错是不是内存不过。这板子买回来就没怎么用过,所以怀疑没什么大问题,大家看看,板子能报错说明问题不大吧。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有问题,请大家看看

网友:
因特原装板好IO出问题

网友:
ddr内存插槽的电压为2.64V,低了些,这个正常吗?旁边有个八角芯片,那个1.5V就是由他来的,会是他损坏了吗?

网友:
查了资料,这个电压正常的,看来是BIOS的问题了,之前用赛扬d331点亮的,这次用336,内存新买的,哎,可能是rp问题,真郁闷呀。

网友:
DDR内存电压2.6--2.8,属于正常,你可先查内存工作条件,比如,REF VCC VTT SMC等,打阻值
如果你有刷BIOS设备,就先刷BIOS,

网友:
2.64应该是在正常的。。intel845板通病是i/o和bios.新板修的少还不太清楚

网友:
2。6是可以,但最好查下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最后发现,256单面不能用,512双面能正常使用

网友:
英特尔的板子,IO,BIOS都容易坏,还比较挑内存

网友:
刷BOIS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