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 进不去系统维修

楼主(2009-12-20):
朋友的一台机器,DELL M1210使用过程中出现了报警声,重启以后可以显示,但是总是看不到XP滚动条。。。
拿到手后,我先更换了硬盘,更换了内存,快装系统和慢装系统,CPU 也更换了,故障依旧。后来,我先按住FN键,然后开机,进入DELL自带的检测程序,在一开始怀疑SYSTERM的检测中,到CHANNEL 2的时候报一个INTEVEL TIMER FAILED (同步时间失败)。。。我在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南桥虚焊,取下重新植株也不行,然后我又把北桥也重新植株做了,还是不行。停了一天后,我先更换了GBM南桥,开机后问题解决,顺利看到了XP滚动条。。。
维修过程中,如果我上来就更换GBM南桥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了。。。但是让我欣慰的是我的做桥过程还是停顺利的,每次做完都能够一次成功,顺利亮机。。。。。
至此烤机一夜没问题,今天早上朋友拿走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经验之谈

网友:
你的BGA每次都能做成功,很不简单。我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自己做成功的确凿证据。

网友:
y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我说对了,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做桥啊....我还在入门呢.佩服楼主的技术水平!

网友:
为什么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就是南桥的问题?而不是显卡或其他的问题?

网友:
好经验,你的BGA还可以啊

网友:
经验上我们还要去总结呀!!

网友:
GBM坏的还是满多的

网友:
开机以后是不是 没认到硬盘呢   开机以后不能引导的情况下 要看POST 是否完成 如果完成了 在看是否认到硬盘

网友:
FBM的南桥最不稳定了!!!昨天我们这里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最后家含了下 就OK了

网友:
类似无引导,LOGO死机,多数南桥,还有修到过系统可以装但以释放就死了 ,南桥

网友:
楼主老厉害了 !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