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无显示 在线等!!!

楼主(2009-12-20):
一台HP v3000开机无显示,插电流表开始可以跑到1.2-1.3几,就是没有显示,接外显也没有。拆机后,光板插电流表自动开机,有时可以跑一点几,后来就只能跑0.7几到0.8,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供电好都有呀!请问哪位给个提示,谢谢!
问题

网友:
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
直接做显卡,不行就换显卡芯片

网友:
是呀,不过是集显的呀

网友:
我先做下下先

网友:
重做北桥肯定OK

网友:
做好啦,可以亮机啦,只是电流有些高1.8几

网友:
V3000有多种机型的,不知道你的是哪一种。理论上来讲可能是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