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07不能调水平宽度

楼主(2009-12-20):
本人有一台TCL MF707开机不显示,原行管是C5220Q更换一个大工率C3998后,能显示,但是水平宽度不能调节,请多位高手指点一下。
不显示

网友:
检查行幅电路,烧行管同时烧行幅管的比较常见

网友:
行幅调整管TIP122和推动管,还有看电有没供到这两个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