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心得

楼主(2009-12-20):
电源板电容器更换,一般的电容是16V1000UF  把他换成25V1000-2000UF    25V470UF换成35V470UF-1000UF
后期使用2年以上很少有返修的,本人维修液晶8年以上!
希望共同交流经验!

网友:
其实也不用换耐压高和容量大的,牌子好就行,我换LCD的电容都是用红宝石和三洋,还没有换过之后再爆电容的

网友:
电容换上耐压高的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我们常换的电容有的只有这样搞,换大一点的好些。不一定有红宝石的电容

网友:
个人感觉是迷信说法.和以前一样规格的难道换上去不能保证一年?

网友:
之所以换容量大和耐压高的电容,我们通常买的电容标称值根本就达不到,再说了换耐压高的电容发热量小、而寿命就会大大延长!

网友:
就一次这么换好
下次没的修了
能用一年就行了

网友:
主要还是质量的

网友:
嘿嘿我都是换耐压高的但是容量低点儿的,跟上边儿兄弟一样不出问题我们吃什么呀

网友:
楼主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楼上正解。

网友:
换那么好的话,,一直都不坏,我们拿什么来开饭啊,,这年头做人不要那么厚道了,饭碗要紧

网友:
没有必要换那么好的,人家厂家保修一年,难道我们也保修一年啊,再说了,液晶的返修率已经很低了,哪里有笔记本的返修率高啊

网友:
代换这两种电容,量容,耐压可以比原来的稍微大的,最好不要比原来的小,我有一次把470U  25V的换330U  25V然后高压起不来,不过大多还是可以的。

网友:
对,搞的太好,我们就没饭吃了。

网友:
就是  饭碗要紧啊 只要 3个月 不出问题就 OK

网友:
有道理,不坏我们就没有饭吃了哟,呵呵 !

网友:
使命召唤和老百姓电脑说得太对了啊。关键是要有生意。换了电容就老是不坏我们哪里来生意啊??我们又吃啥子啊?前面有几个哈哥居然说要换最好的大容量高耐压值的电容。那样的话,一两年都别再想修了。呵呵呵

网友:
我们这一般就是保一个月,最多保三个月。。。。。

网友:
换大了显示质量会不会下降???换大了只能说耐压好点吧..

网友:
说话小声点,别让外人听见。

网友:
楼主辛苦啦!谢谢你这种无私的精神。